华硕k43e秒杀

楼主(2016-06-25):
同行拿来一个华硕K43E笔记本说是不开机     三加五除二拆掉        首先是放了下电          哎 自动上电了    难道好了        结果按开机键   关不了机    一测开机键电压   0v     我的乖乖    难怪会这样      仔细观测EC旁边   有个电容  发霉了     一测 短路了   原来是他把电压拉低了    直接翘掉   立马ok       发帖子也辛苦     加点分呗

网友A:
大哥这样秒杀的应该经常出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哥这样秒杀的应该经常出现的

等下 再发一个  联想G470  无cpu供电  秒杀

网友:
这个捡钱的节奏

网友:
还得靠细心。

网友:
我还以为是开关心断了呢,原来是板上有件坏了

网友:
干脆利落

网友:
华硕基本都是通病一般我都是看看论坛哈哈哈

网友B:
运气不错,为什么我都没有遇到

网友:
还有个联想g470秒杀    无cpu供电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80427-1-1.html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运气不错,为什么我都没有遇到

加点分     需要下载分了  0.0  哈哈

网友:
加点下载分 以后 会多发经验

网友:
楼主观察挺仔细的

网友:
捡钱的机器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排阻坏的多,不触发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加点分     需要下载分了  0.0  哈哈

加了,就剩一分了

网友:
多谢分享 以后少走弯路了

网友:
触摸板进水腐蚀

网友:
厉害,直接秒杀

网友:
ec供电短路了

网友:
确实厉害。靠细心

网友:
厉害啊 维修还是要心细

网友:
这个我也可以修好。只是要用一天时间而以

网友:
运气真的好

网友:
捡到钱了……

网友:
捡死死鱼的节奏

网友:
捡钱的节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