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线求,急等,等离子废气净化高压板

楼主(2016-06-25):
客户拿来一块说是工厂用的等离子废气净化电源板 电源板短路烧掉保险管 测量此MOS管短路 但是此MOS管被厂家磨掉型号 大家帮我看看什么型号 普通的显示器电源板的那两个开关板不知道功率什么的能不能代换  此板子会输出630V

网友:
厂家太操蛋了

网友:
找个大功率的场馆上去试试。。。。

网友A:
结合电压,电流,还有功率,来推算需要多大的场管~~,
一般是选N沟道的~,电压耐压多少,需要自己查找,电流多大,也要自己推算~结合你电路板的设计范围
彩电上的是 900 v-600v 耐压都可以~,电流是9A到12A起步,最大20A-25A
场管工作功率是180w ~
你这场管怎么选,我就不知道了,以上的彩电开关电源里面常用场管参数~
25寸彩电场管 选用  buz334  ,供你参考。
看你图就是两个彩电高压包,选两个150w的 场管 600v耐压,9A-15A都是可以的,自己百度文库你去找合适的就可以。
你也可以先选了个小点的手头上有的型号的场管可以先代换上去 试机。500v耐压,4-10A 50W 都是可以试下机器的,还有个驱动电压范围是在选用时要注意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结合电压,电流,还有功率,来推算需要多大的场管~~,
一般是选N沟道的~,电压耐压多少,需要自己查找,电 ...

你好 谢谢你的解答 我在ATX电源拆了两个J13009 装上去好像可以用 你帮我查一下参数 我怕不经用 功率不够 个头比原来的小一点点

网友:
看你拍的图片  还是能看清一些字母的吧?

网友A:
你问求是的场管,你换上的是开关管~
你这个j13009是开关管,功率和参数基本上是符合要求的~
,但你这电路上原来坏件是场管还是开关管~,那我就不清楚了,开关管和场管原理是不一样的,应该不能通用,只是你这里,能用上去,那就仔细的研究下实际电路,画出个电路图,自己比对下,看是否符合要求。
还有你拆下来的坏件,应该比这款功率实际上还要比你换上的j13009还要大,因为你选的可能是 TO-220 ,拆下的坏件是TO-247,在尺寸上都要大一圈。
按理说你要选用 TO-247的封装件。
选择三及管功率大小,还要看你实际电路设计消耗功率来推算,不过,我看图感觉你这功率相当两台彩电行包,呵呵~~,120w 左右一个,2个合计240w 内。
个人观点只做参考。回答完毕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问求是的场管,你换上的是开关管~
你这个j13009是开关管,功率和参数基本上是符合要求的~
,但你这电路 ...

谢谢你的回复 板子客户拿走了 我刚才去五金店买了几个IRFP460 万一不行客户拿回来我给他换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你的回复 板子客户拿走了 我刚才去五金店买了几个IRFP460 万一不行客户拿回来我给他换上

你这个IRFP460型号也买大了,不合适,买个 10-12A啊就好,你买20A的,太大了,会过流烧保险的,叫你找个东西代上44,不是叫你代上就不换下来,客户急可以理解,你砸了你自己的招牌,那就自己断自己的路。

网友C:
你用二个50N60的就行了

网友:
这个也能修啊,厉害,下次人家搞个航母给你试下,说不定你也给他整好了呢

网友:
那个位置一般来说应该上开关管的多点!

网友:
三极管和MOS管的控制方式是不同的,一个是电流控制,一个是电压控制。MOS管一般用于大电流场合。而楼主的电源板看似是用作开关作用的,就应该是三极管,13009用上问题不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用二个50N60的就行了

问下50N60功率是多少 客户刚才打电话 还有几十块让我来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问求是的场管,你换上的是开关管~
你这个j13009是开关管,功率和参数基本上是符合要求的~
,但你这电路 ...

我刚才看到IR后面有个50 我查了一下IRFP450这个参数功率行不行

补充内容 (2017-8-8 11:27):
最后知道原来的型号了 是450,我用460代换的新的块钱一个 好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