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BIOS]
宏碁 4752G 不触发

楼主(2016-06-25):
宏碁 4752G 不触发 电流 0.3A跳到0.01A 是短路么
不触发

网友:
这种问题最头疼了,我也是初学者,希望LZ修好了,公布一下维修经过,让我们学习一下

网友:
描述仔细点!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自动上电 保护 只能按照时序查下

网友:
应该是保护了,或者缺少什么电压

网友:
我有个同样的问题。不知道楼主解决好了没有

网友(2017-09-23):
电流 0.3A跳到0.01A应该是短路 我也有一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