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去除散热器硅胶的方法。

楼主(2016-06-25):
长时间高温,很多硬结在散热器上面,很难搞下来,后来发现用废键帽清理很方便,特推荐给大家。

网友:
用洗板水擦掉

网友:
不错,真是很好的方法

网友:
主要是对于维修来说 费键帽很多 ……
可以采用的方法

网友:
用纸巾擦干净

网友:
都是用镊子反过来刮掉,然后洗板水洗干净的

网友:
直接用纸巾沾点洗板水就可以搞干净。

网友:
这个用不着发帖吧。这点办法都没有,就不好做维修了

网友A:
是个不错的方法 。。记得以前看【迅维】有人发学徒去硅胶  用镊子直接把cpu的核心搞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个不错的方法 。。记得以前看【迅维】有人发学徒去硅胶  用镊子直接把cpu的核心搞坏了

高手处处在  你懂得

网友:
散热器这一面好弄点,U和显卡晶体上的弄不好就掉一个角。

网友:
我用卡片,手机充值卡那种硬卡片

网友:
我都是用镊子刮的

网友:
直接刀片下

网友:
这个很简单啊

网友:
。。。。洗板水 轻轻一擦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也是个办法,各有各的方法,只要好处理掉就行

网友:
谢谢群主的分析

网友:
洗板水  一下就洗掉了

网友:
俺们这边都是用酒精 或者洗板水的。

网友:
去掉就行什么方法都可以

网友:
挺好 是个好办法

网友:
不错 风抢吹下 就好弄了

网友:
用酒精就好了啊

网友:
洗掉可以的 在家

网友:
没想到啊,以前干的硅脂我都是用一字螺丝刀清理,完事,还得清理螺丝刀,麻烦。废键帽有的是,以后方便多了

网友:
我一般用卫生巾搽掉

网友:
我都是用刀片一刮,再抹布一擦

网友:
我都是用废掉的内存

网友:
汽油啊,用纸一擦就好了

网友:
可以加点洗 板水擦干净的

网友:
洗板水洗,可以不过有成本,这个方法几乎0成本

网友:
都用的洗板水擦

网友:
用洗板水一擦就掉了 简单得很

网友:
用洗板水一洗就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