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470 板号KL6,开机掉电维修

楼主(2016-06-25):
   拆机,开机电流0.2-0.3这样就掉电,这种问题修多了,一般没CPU供电掉电的,差不多是二极电压问题,35V的转换管打了一下电压, 发现PQ87的控制极只有5V,感觉是转换管的问题,当我拆到PQ93,13V控制电压起来了,找个管换上.开机完美亮机

网友A:
PQ93是 3 5V的转换管么?

网友:
转换电压没出来是吗??

网友:
修好就行了。。

网友:
为什么拆掉pq93,pq87g级会变成13v呢?是pq93不良导致拉低了pq87吗?

网友:
  好多转换电压没出来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Q93是 3 5V的转换管么?

图纸上标的很清楚  你看不出来吗

网友:
。。。。这么简单就找到问题了,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