耳机没声音怎么办?更换耳机插头图解教程

楼主(2016-06-25):
耳机没声音怎么办?更换耳机插头图解教程

  耳机一般是与媒体播放器可分离的,利用一个插头连接。好处是在不影响旁人的情况下,可独自聆听音响;亦可隔开周围环境的声响,对在录音室、DJ、旅途、运动等在噪吵环境下使用的人很有帮助。但耳机使用久了,难免会出现一些小故障,比如:老耳机突然不响了,或者是单边响,或有杂音等情况。有时候换个插头就可以解决了。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更换耳机插头图文教程,以供参考。

耳机没声音怎么办

  更换耳机接头需要的工具:

更换耳机插头

  更换耳机接头的方法/步骤:

更换耳机插头 图1

  外加硅胶耳机插头会随着长时间的使用,老化破损的,外层线皮已经破成这样了,没声音也是正常的。

更换耳机插头 图2

  先把原来破损的插头用小刀切掉。

更换耳机插头 图3

  将最外层硅胶线皮剥离掉,留出3-5厘米左右的线长,方便以下的焊线处理。

更换耳机插头 图4

  线材的信号分类,在线材没带线控的情况下“红右绿左”都是通用的,可以直接与除左右声道线以外其他部分接地。有线控的时候,实在不知道怎么分辨的话,可以借助万用表+搭线测试的方法进行判别。

更换耳机插头 图5

  这是本次将要换上去的耳机插头,需要注意的是,原本是3节插头的,最好还是用3节的替换,4节插头也是一样,尽量不要混着用。

更换耳机插头 图6

  插头的接线示意图:

  不同的插头,后面的接线端子造型也不同,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,借用万用表的蜂鸣档进行测试判断。

更换耳机插头 图7

更换耳机插头 图8

  准备焊线。

  先分别对每一组漆包线进行上锡。这类漆包线其实不需要进行额外的刮掉漆皮的工序,直接点上松香上焊锡之后,漆皮经过高温就自己熔化掉了。

更换耳机插头 图9

  上完锡的样子,每组线能挂上一点锡就可以。

更换耳机插头 图10

  然后,将线材穿过耳机插头的套壳,最好一次性完成,尽量不要损伤到线材以及挂上去的焊锡。

更换耳机插头 图11

  在焊线之前先用线夹将线材固定好,前端留出5厘米左右的线头。切记夹紧固定牢靠,如果没有自带线夹,可以在用胶水(E6000)或者热缩管代替,只要能固定牢靠就行!

更换耳机插头 图12

  在每一个接触点上点上少量焊锡。插头多半是金属材质,很容易升温烫手,最好那块湿毛巾捏住插头前端,或者是用工具台固定住,千万别烫伤每个接触点直接的塑料绝缘层,切记小心手指别烫着!

更换耳机插头 图13

  然后按照“左声道、右声道、地线”的步骤分别焊接好即可。

更换耳机插头 图14

  尽量做到焊锡饱满,不虚焊即可!耳机插头焊接好的样子。

更换耳机插头 图15

  拧上插头的外壳。

更换耳机插头 图16

  耳机插头换好了,插上手机测试一下,测试正常。OK!

更换耳机插头 图17

注:

  在测试的过程中,发现有噪音,或者左右哪边音量不正常,多半是耳机线与插头接触点没焊好,拆开重新补焊一下就行了。

网友A:
额········神贴  谁去换插头??

网友:
说的很详细  不过没叼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额········神贴  谁去换插头??

锻炼技术!从简单做起!

网友:
这个,这个,貌似,这个。算了,你强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额········神贴  谁去换插头??

呵呵  这个好简单的说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呵呵  这个好简单的说!!

呵呵 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