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A85XM-A不触发维 修

楼主(2016-06-25):
  在论坛下了个点位10分,心好痛.打开点位发现O_PWRBTN#_R只有2.6V.这信号是开关到IO的,感觉是正常的.

然后测一下试IO到南桥的开机信号O_IOPWRBTN#开机不跳变.就想到刚刚那个2.6V不正常然后找到上拉电压3VSB_ATX也只有2.6V

原来是这个五脚的线性产生的,测了4脚只有2.6V,发现旁边的电阻没装,3VSB连3VSB_ATX的,找个100欧的电阻换上,3.3V正常,开机,外接显示

网友A:
楼主这是掉件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这是掉件吗

他这是改电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这是掉件吗

推测是5脚线性稳压芯片损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推测是5脚线性稳压芯片损坏。

正解,先接个100欧先用用,返修再来订芯片。

网友:
实在不行改个LM1117,5V转3.3V

网友:
台板能对付用 就对付用吧   发芯片加邮费  也好贵得说

网友C:
建议还是换原型号的芯片上去  稳定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受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建议还是换原型号的芯片上去  稳定

是的换芯片可以起到线性稳输出压作用

网友:
没修过,fm2的板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