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70时显示时不显示 无cpu供电 秒杀

楼主(2016-06-25):
同行送来一个G470笔记本说是不稳定   有时候能开机显示  有时候能开机  不显示      经过测试机   确实是这样       不显示的时候电流只有0.3安左右    第一映像就是cpu供电没出来    果断找来图纸   cpu供电采用的是95831芯片       打开图纸 测量了芯片的几个主要供电   23角主供电19v  正常     7角   开启3.3正常     22角3.3v    哎  不对呀    22角应该是5v才对呀      22角是经过一个电阻pr945来的   经过查找图纸 +5vs是由  芯片U38产生的      测量u38的输入级有5v     输出只有3.3      直接测量了下控制及只有5v    低了点     正常是13v左右          控制及电压由  q110控制      直觉告诉我是q110击穿导致拉低电压   直接拆掉  Q110  电压  立马起来了       电流刷刷的跑起来了        接屏  显示 发帖很辛苦  希望大家给点积分    给我点动力      还有华硕K43E秒杀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80395-1-1.html

网友A:
分板得对,秒杀高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分板得对,秒杀高手

分板的对是啥意思

网友:
能修到电阻电容坏的 都是高手

网友C:
楼主是思路清晰 才秒杀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是思路清晰 才秒杀了

加点分赛   没下载分了

网友:
看来这款电路已经分析透了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加点分赛   没下载分了

技术这么好要下载啥

网友D:
维修思路很清晰。贡献楼主维修成功。收费多少啊?

网友:
分析思路明确,,所以直接秒杀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维修思路很清晰。贡献楼主维修成功。收费多少啊?

同行的  不多 100元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技术这么好要下载啥

你在逗我             不要图纸这么秀

网友:
思路清晰,

网友:
老司机又来,灌水了

网友A:
手滑打错比划而已,是分析对.  你难道不认为是分析对了才能秒杀吗.这又不是通病.

网友:
这个拆了不装zhende可以么?

网友:
供电加图纸真的好搞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手滑打错比划而已,是分析对.  你难道不认为是分析对了才能秒杀吗.这又不是通病.

分析的是不错。来不及解释了,块让我上你得车,

网友:
细心决定一切,好贴子

网友:
学习了,不错,判断的很准,

网友:
期待遇到同问题 爽一下

网友:
分析的是不错。来不及解释了

网友:
学习了,分析的不错

网友:
能转到钱就可以

网友:
技术太好了

网友:
高手啊,自己找不到活的,都是“同行送修”的啊

网友:
必须支持原创作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分板的对是啥意思
分析得对,

网友:
你这不是没有cpu供电。明明是系统供电都没出来彻底。对g470cpu供电修了很多,但是每次修都不敢大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