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278 820-2530-A有时亮有时不亮

楼主(2016-06-25):
    接到一台苹果机 板号:820-2530-A 拿来故障现象时有时开机白屏不进系统 有时开机黑屏不跑码 有时有Duang Duang 反复重启 考虑到此机只有一个桥 而且是故障高发地 直接灌点焊油加焊了一遍  这下彻底不亮了 电流0.9不跑码 内存换过 外设检测过现在想修这个机器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

网友:
显卡问题多吧

网友:
13寸的 MCP一体芯片 没有显卡

网友:
重植,不行就换了吧。

网友:
你这一个只能换一个桥才知道啦

网友:
单桥的问题吧

网友:
桥都换过了 没用 这个机器真奇怪 后来客户催的急 还给他了

网友:
楼主有这板子的点位吗?能不能传给我一份

网友:
把桥洗干净在干一次 不行就只能换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