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b85m-ds3h 触发掉电

楼主(2016-06-25):
b85触发掉电,量了一下电压都有,没找到图纸,很新的板如果简单就修一下,还有保的

网友:
查下电压检测,技嘉的主板现在很多都是电压检测有故障就掉电。查相关IO引脚

网友A:
用下技嘉的BIOS还原大法,自己弄好过一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下技嘉的BIOS还原大法,自己弄好过一片

有BIOS没分享下啊

网友:
如果无摔 无磕 无碰  自然损坏的  有可能是BIOS   把主副BIOS对调一下

网友:
去官网下呀,都有

网友:
无显示怎么用BIOS 还原大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