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维修台式机分享成果

楼主(2016-06-25):
昨天快下班了客户拿了4台太台式机来,今天上班就拆机看看 ,一台进水严重就跟客户说换主板,客户同意后换了 。第二台 开机跑C1  内存换了几条一样  ,看来不能捡便宜了  ,只能琢磨了  台式机没有怎么修好过,真没有心修,不过今天下雨了,人也不多,心情还是不错,(我们市场温度不过30度是不开空调的),上次哪里来的一张台式机内存脚的检测表
跟着对了下,开机的时候 测了下内存 蓝色的箭头是有电压,红色的箭头是没有,就缺两个电压,两个电压不一样应该是有前有后,问了下别人,说是先有时钟后有复位,就先找时钟电压, 118脚跟238脚都是有一个上拉排阻  ,没有点位图,就用万用表一个一个的找,终于找到在南桥的旁边 。但是排阻的前后都有3.3V啊  ,说明一个问题,肯定有断线,组织没有短路,就直接从主板的后面飞一根线在118脚,两个内存槽的118脚都是通的,就飞一根线就好了,再后来开机 ,,哈哈,亮了   。

2 ,剩下两台SY-H61L-M   巴掌大小的主板
开机不显示,内存 CPU  换了  也放电了 ,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,,H61的主板没有检测卡,一时陷入绝境。茫然,也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过内存。拿了下主板看了看,又没有进水,成色还好啊,左看看,右看看,终于看到问题了  主板背面内存出有一天线路的颜色不一样  线路整体变色,用刀片刮了刮,油漆一下就掉了,但是没有断线啊翻过来一看,这面也是一样的。不一样的是,刮开后是断线的 ,看了下线路。又是到内存的236脚供电的,又是内存线路的问题,再看了另一个一样的主板,问题居然是一模一样,补好线后测试OK , .看来是通病。修好主板花了半个小时,发出来居然花了一个小时,不容易啊 ,-----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忘了说了  ========我的下载分块没有了   ====那么说怎么办啊===世界有你会更美好

网友A:
这个内存测量点的表搞的不错,自己整理的?

网友:
多多发帖 就有分了哦

网友:
楼主很强大,内存测量点的表很不错,收藏了,谢谢

网友:
不错的,思路很清晰。不过今天下雨的,应该是浙江,上海这一带的?我这里也下雨了,感觉很同步啊。今天也是凉快多了

网友:
内存测量点的表很不错

网友:
希望我的待修的主板在你的这个帖子影响下搞.

网友:
236脚断线  在三代主板中以经是通病了   看来楼主还是看贴子看得少  不然直接秒杀的

网友B:
第一台技嘉G41修过N台,都是LM324的问题,挡C1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第一台技嘉G41修过N台,都是LM324的问题,挡C1

运放还会挡c1.  请教一下 是什么信号不正常引起的

网友:
杂牌主板比较容易spd烧

网友:
技嘉g41断线是通病,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内存图那个H61真的是通病我也搞到过好几张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   学习了  加分 祝楼主事业有成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运放还会挡c1.  请教一下 是什么信号不正常引起的

不知道为何,台式机我不懂,但是修过很多。

网友:
看了你的帖子必须加分啊,加油。看好你

网友:
谢谢,有空就发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内存测量点的表搞的不错,自己整理的?

记得是在论坛下的吧

网友:
简单暴力哈,这样才能搞的到钱

网友:
百度一搜"内存重要脚位测量点“就出来了,可以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