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00进水机器,求大神拯救

楼主(2016-06-25):
机器Y400进水的,开机断电,谁有点位图啊大神

网友:
自己顶起来

网友:
这个要看运气了,进水真看运气

网友:
是不是这个呢

网友A:
电流能上到多少,

网友:
这个应该有图纸呀

网友:
仁宝的节点容易腐蚀!多看看吧

网友:
先水洗一下 然后烤干

网友:
这个特别难用

网友:
大面积进水的话  还是换板吧

网友:
这个点位图软件怎么用啊,我下载了,不会用啊,怎么查相连接的原件

网友:
进水机器不好弄

网友:
淘宝上有吗

网友:
看的头皮发麻

网友B:
进水机修着累啊各种烂掉的元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进水机修着累啊各种烂掉的元件

换主板了,600元

网友:
洗过了,开机断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流能上到多少,

有时候大电流,有时候电流上不去只有0.0几

网友:
示波器打掉电

网友:
大面积进水的修了也不稳定,还是换板稳定

OQ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