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遇到过索尼装系统断电,

楼主(2016-06-25):
板号是;Z40HR MB,S0203-2,48.4MP01 021,芯片是HM67的,CPU供电铁壳子短路的,修好以后进不去系统,CPU也换了还是一样,把硬盘换了还是一样

网友A:
  有没有驱动铁管的芯片?  有的话也换掉 还有铁管的上下管都要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驱动铁管的芯片?  有的话也换掉 还有铁管的上下管都要换

好的,我换掉试试 ,6只脚的

网友:
好了没  把4+1全部换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