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A1466进水运气维修

楼主(2016-06-25):
接了一台苹果A1466的进水机器  拆开发现Q5510附近时水严重,先不管问题,洗板水  烙铁 热风枪 一阵收拾,飞线  补件,插电池  开机风扇转了,这运气也太好了,一看屏幕显示未充电,仔细一看电源灯不亮,迷茫了,对苹果电路不熟啊,零件没位号,线也是黑色 看不清,又是一阵漫无目的的测量,没结果,还是老老实实的下图纸,找点位图。打开图纸,先找进水位置 Q5510  发现4脚PPDCIN-G3H-ISOL没电压,根据电路图查到此电压来自Q7010,测量Q7010 S极有17V  D极无输出,测量D极不短路,接着测量G极同为17V  这是一个P沟道的管子  低电平才能导通,通过图纸查Q7010 G极并不受控外围电路,应该是R7010和R7011 D7012分压控制,测量两颗电阻 阻值正常,那就只有D7012了  这管实在太小 万用表都点不到,没有测量 直接在料板上找了一个相似大小的,装上,插电源测试 G极6.8V  D极输出17V   电源灯亮了,开机正常充电,维修结束。无苹果电路基础,纯属运气维修,请大神们指点解释 谢谢!

网友:
有时修机子也是靠运气的

网友:
运气很重要, 有个时候很久没有搞出来的板, 放一会再一搞就出来了

网友:
苹果里面的小东西真的好小哦

网友:
运气是要好,技术还是要精啊

网友:
果然有运气的成分

网友:
D7012 is a Zener Diode.

网友:
有空自己研究研究苹果时序就可以了~

网友:
哈哈 我也是运气修了个不触发,触摸板导致

网友:
楼主就是很牛啊,一下子就找到故障点啊

网友:
修的不错,其实是看电路图都是一通百通的。

网友:
运气也是实力啊

网友:
楼主500块大洋入手了,是不是改在群里发个红包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进水的1466/还没来得及修,明天参考你的思路试下,苹果电路还不是太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