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580不开机

楼主(2016-06-25):
机器拿过来客户就说没修过,帮我看一看能不能修,我说看一下先吧,通电待机0.01按开机按键,跳了一下0.02没动作了,机器一拆开一看桥供电1.05V电IC换过,还把电感滤波电容拆了也没装,先不管他了,看看什么问题先,待机3  5V正常,EC待机工作条件满足,开机有跳变,EC  RSMRST  3.3V有了说明前面正常。同时EC有通知南桥的跳变信号,南桥待机正常会发出S4_ON   S3_ON,没发出来, 南桥待机不正常?查南桥待机条件,VCCSUS3_3,真的是没待机,这个待机是开机后才有的,是EC开机后发出S5_ON这个信号,把待机3V转换南桥待机电压 ,PQ33上拉电阻1.4V,另一边是5V。要么上拉电阻坏了,要么后面拉低了,PQ33拆了还是1.4V,把PQ27拆了就正常了。换了个管子,以为好了,开机了0.45就掉电,开机后出了两个电感电压,1.05V没出来,PU8供电有了,开始信号也有了,就没电压,定了个IC回来换了也一样,量了上管G极0.6对地值,正常来说400多的,上家吹坏了,换一对上下管电脑完美搞定。感谢上家没做手脚。

网友:
我修不好的电脑也没做过手脚 ,这是吃技术饭没必要,让别人吃不了是吧,积业道德

网友A:
不评论别人的好坏,自己做对得起自己就可以了

网友:
现在大部分人要不就把东西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评论别人的好坏,自己做对得起自己就可以了

你修到做过手脚的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