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一般什么情况下可以烧鸡

楼主(2016-06-25):
我经常烧鸡被师傅骂,但是我不烧,去那么多地方,好难找啊,我是新手,修机太累了

网友:
短路就可以  大短最好了

网友:
其实很简单 下次烧机钱你问下你师父 ,短路的大部分都可以烧机 不过要注意电流电压

网友:
仔细检查板子大部分都能看出来

网友:
短路呗。那里短路烧哪里

网友(2021-09-22):
烧机电压需要调到三V以下烧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