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废为宝,笔记本液晶屏出亮线 白屏 重影 花屏等故障屏维修

楼主(2016-06-25):
不废话,直接上图右边出竖线,
拆出屏,第一个COF模块问题,
拆下模块,换新的。
压好模块测试ok。
再两张图

网友:
是没废话  你能讲讲怎弄得吗

网友:
有压屏的机器就是牛b

网友:
厉害啊   机器多钱

网友:
大多数都知道是屏幕压线的问题 但是有那个设备的 有几人呢》》???太贵了。。深圳广州那边做的起来量的话可以买那种设备 做不起来量的 谁敢去买?

网友:
楼主讲讲细节,怎样压屏的啊

网友:
.................都不知道的说什么

网友:
这种机器一套要多少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