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版号da0r62mb6e1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16-06-25):
一块hp 版号是da0r62mbe1的抓不能开机电流到1.0左右不显示。0.8到1.0有一次跳变。换内存不行。是不是bios的2问题

网友:
刷了bios还是不显示

网友:
没刷之前电流还有一次跳变。连跳变都没有了刷了

网友:
刷bios。。。刷了不行再说

网友:
会不会是显卡问题,加焊试试

网友:
我之前修过ati卡的,加焊就ok了

网友(2016-08-24):
你的是集显还是独显。我的集显刷了BIOS也没亮

网友(2017-08-25):
我今天也修到到一个一样的 刷了还几个bios没好加焊显卡也没好

网友A(2017-11-30):
小白路过 一起观摩观摩,参考一下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