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466亮橙色灯不触发

楼主(2016-06-25):
苹果A1466 板号820-3437-B接电绿灯亮一下就变成
橙色灯不触发。SYS_ONEWIRE才有2.85V这个正常是要有波形的吗,测了没有波形.EC的条件:SMC_BC_ACOK有3.3V  EC U5000有VDDA和VREFA+  SMC_RESET_L都有3.3V了 .一接电SMC_PM_G2_EN就有3.3V TPS51980A的EN2有了但是没有开启PP3V3_S5_REG_R .现在是TPS51980没产生3.3V还是EC引起SYS_ONEWIRE没有波形呢

网友:
产生的3.3 V的L7560 电压出来一下就掉了。

网友A:
3.3V 修出来估计就好了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EC坏了,订料板换了

网友:
查下是不是保护了, 不行找个剪板的EC更换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.3V 修出来估计就好了。

可能也是3.3V,因为刚接电绿灯是亮一下的。而且3.3V也来就掉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,支持迅维网!

网友:
EC是0.几的锡球呢。

网友:
换ec吧 大哥

网友:
EC从料板上换过来,还是一样,绿灯亮一下就变橙色灯。此时TPS51980产生的3.3V一下也没有了。不关EC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我也有个 亮橙 灯的A 1465   刚学到  重置SMC 电流从 0.2-0.17-0.2 这种跳变 说明 EC 被 重置 GPIO 引脚,EC正常,待机电路 正常。 我的 目前  是3 V 5 V 芯片 断开 EN2 的 3V3_S5 EN   这个EC 发出的开启脚后, 35 V芯片 自身居然 在引脚上产生了一个 4.8V 来开启 3.3 电压。。 但是5V 出不来, 量一下瞬间就昝,换新芯片 再测试

网友:
学习一下,我的也是这种情况,5v出不来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