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杂牌适配器输出电压低过一会关机

楼主(2016-06-25):
结构超简单,元件超少的一个杂牌适配器,因为客户的笔记本电池不管用,用一会就出现电力不足直接关机了。

测量了空载电压18.5V,开机一会自动关机,这时测量输出电压只有17V左右了。然后更换过全部的电解电容不管用,更换了TL431也不管用,最后根据VOut=2.495*(1+R1/R2),把TL431的接地电阻换小了点,空载20V电压,开机短时间没有再关机,电压过了一会下降到19V,全屏放电影时电压进一步下降到18.6V。目前正在测试中。

请教大家这是哪里的问题,担心电压还会进一步下降,测试中。

求真相,以便彻底解决问题。

网友A:
杂牌还有维修意义吗

网友B:
楼主的电源主控IC何型号?.....

网友:
现在买一个才多少钱哦!当然楼主要是练技术请随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电源主控IC何型号?.....

UC3843AN,好多芯片都是拆机的,连300V电容都是焊过脚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杂牌还有维修意义吗

名牌的坏了一般都好修,这种低级的故障也不出呀,根本让你想修都碰不到机会。

网友:
有高手知道真相吗,可以指导一下吗。

网友:
这种适配器烧毁笔记本的很多,用这种适配器,得不偿失啊。

网友:
还是换个电源吧,这电源质量太差,弄不好把自己的本子烧了就麻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