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秒杀联想昭阳K23

楼主(2016-06-25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示波器秒杀联想昭阳K23
时间:625
地点:东莞长安明和电子广场
   这两天比较闲,下午闲的没事到隔壁修显示器的地方和他们老板扯淡,结果刚去聊了几句,他说前两天回收了一台二手笔记本,买了个固态硬盘装上用了一晚上就不行了(不显示)......叫我帮他看一看,说小问题就搞一下,问题比较大就算了,不想花太多钱.好吧,反正闲着也是闲着,拿过来看看,机器型号联系昭阳K23 ,拿过来直接拆机,仁宝的板子,板号:LA-5191P   通电,待机0.01A ,按开关,电流跑到不到0.2A的样子,过几秒又掉回到0.01A 通过电流大概可以判断出是缺少某组供电引起的掉电故障(由于很久都没有修4系列的机子了,现在基本都是5X,6X以上的),最开始看到这个电流,以为是桥供电没有出来。找到图纸,查了下U25   U26  +5VS/ +3VS桥供电都正常,总线供电1.05V也正常,CPU核心供电万用表戳是0VU供电没有出来!好吧,直接上示波器戳CPU核心供电,问题出来了 ,根据波形可知,CPU核心供电有瞬间波形,只是由于某种原因又掉了回去,先从最简单的滤波电容开始干起,短接了一个台式机电容上去 再开机,电流噌   噌上去了,直接换掉C15  C17这两个核心供电的滤波电容 ,接上屏开机,亮机 ,此机到此秒杀结束!
   问题很简单,随手一写,各位随便看看,勿喷!
   最后附上本机图纸:

新手上路。 + 2 差点手抖

网友A:
没开机的情况下,你是怎么测得cpu供电的呢?

网友B:
叼比员员  你那边现在也这么闲吗?

网友:
高手!高手!

网友:
过压保护引起掉电

网友:
思路清晰不错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叼比员员  你那边现在也这么闲吗?

是啊,很闲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开机的情况下,你是怎么测得cpu供电的呢?

没开机?谁说没开机了?

网友:
员员楼主道行高深啊,看过你的很多篇帖子了!

网友C:
群里看的,给你加

网友:
恶意灌水,减分,版主嘞

网友:
这个牛  细节决定成败  只是不是秒

网友D:
一下找对了路子,就简单很多了,

网友E:
可以呀,最近这段时间你发的帖子,真的蛮不错的

网友:
有示波器修这些的确好修,没有的话就靠试试了

网友:
看波形是瞬间过压了

网友:
有示波器秒的快

网友:
不错,快修一族

网友:
你这个修的真快。赞一个呵呵。 加分

网友F:
只有CPU电压没出,怎么上电只有0.2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只有CPU电压没出,怎么上电只有0.2呢

电流是有点低,但是这机子确实是这样

网友:
这问题比较简单而已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可以呀,最近这段时间你发的帖子,真的蛮不错的

随便写写而已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下找对了路子,就简单很多了,

维修就是这样,思路很重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群里看的,给你加

谢谢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看你没有什么分,就不举报你了,下次注意,不要灌水

网友:
思路分析的不错不错

网友:
现在修老机器的人不多了

网友:
本质上跟大nec电容一个毛病吧

网友:
用台式电容回上去这方法很实用

网友:
小伙子不错啊,会用示波器啊

网友:
思路好维修就快,波波就是省事

网友:
之前也接到这个机 有时能显 不稳定 有人说是CPU座虚焊

网友:
能告诉我抓波你是怎么设置的吗

网友:
很好啊,技术好

网友:
楼主技术牛逼啊

网友:
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,爱拼才会赢7分

网友:
高手啊,对于新手来说很厉害

网友:
技术好就是不一样 我还在是新手一枚

网友:
最近的确比较闲

网友:
波波还没用过呢

网友:
学习啦 加台式机的也可以判断问题

网友:
虽然简单但也精辟

网友:
高手啊!这样也可以,小弟学习了!!!

网友:
。。是运气还是实力,干个滤波电容就好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