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p7704u8和UP7706U8可以代换

楼主(2016-06-25):
今天修了几块ASUS主板FIA75-V EVO,有两块都是PU182坏,没有CPU供电,芯片是UP7704U8,手上有ASUS M4A88T-M的料板,只有UP7706U8,代换完美点亮。

网友A:
楼主也是查了芯片的工作条件后  才换的吧

网友:
7704和7706可以替换  V星主板的待机  一般都是这个

网友:
好经验,等我碰到了验证一下

网友:
谢谢啊刚刚我也是找不到这个芯片没有想到可以代换这个芯片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也是查了芯片的工作条件后  才换的吧

7706没找到PDF,只是试试的心态,真可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7706没找到PDF,只是试试的心态,真可以。

PWM芯片你也敢试  佩服你的勇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