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60跑马1.15A求助

楼主(2016-06-25):
接到本子的时候就是跑马不亮 1.3a 来回跳 到1.1a 左右  就停住了 还以为就是内存显卡的问题  其实不是

测量显卡背面的电容是0.07 然后风枪吹了一把 不亮 其他的也没招了 然后就上bga加焊 不亮   刷bios不亮  换显卡后 还是不亮 跑马 就是 跳到1.15A不动了 查屏街口信号  lvds  来自显卡 是没有焊接好 又加焊了一遍还是 一样 现在 没招了 特在 此 寻找高手

网友A:
这机器显卡坏的少  南桥坏的多  还有就是显卡供电容易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机器显卡坏的少  南桥坏的多  还有就是显卡供电容易坏

今天天气晴朗我已经修好。。。。。。都没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