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A55-S3P 复位灯闪维修

楼主(2016-06-25):
接修了一个GA-A55-S3P,不显,重新插了一下内存条还是不亮,放了一下电还是不行,插上跑马卡,复位灯一直频率的在闪,不跑码,测了一下全板的供电,发现缺VDDA25供电,此供电由Q62线性稳压输,测量1脚有3.3V供电,5脚无输出,果断从料板上拆一个下了换上,通电亮机,修台板不多,请大家多多支持!

网友:
复位灯狂闪的一般都是少某一供电,LZ这是秒杀的!

网友:
和华硕M5A78的板子通病一样就是缺2.5V

网友:
华硕也 喜欢坏这个东西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2.5这个坏得确实是挺多的  可是我就是一个都没碰到   好无奈

网友:
没配件的话,可以接个二极管降压

网友:
华硕的好像不是7707 技嘉的可以用7707替换

网友:
大神请问Q62的作用是什么

网友:
vdda 2.5v 故障率比较大

网友A:
这个复位灯闪,还有一个原因是电源好跳变引起的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  加分加分、

网友:
这个小芯片估计容易坏

网友:
2.5的电影VDDA么

网友:
楼主那个2.5V是CPU上面的吗?

网友:
我看了楼主方法试试看

网友:
这是那一路供电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复位灯闪,还有一个原因是电源好跳变引起的

学习了,   电源好信号有才有复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