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61M-VS R2.0维修

楼主(2016-06-25):
今天淘了一块板【华擎H61M-VS R2.0】

ATX电源接口打值正常,上电。不开机。
按维修思路查五大待机条件。发现32.768k时钟不工作。换晶振,有振荡频率ok
上电触发,cpu风扇转了一下。然后居然保护了
看是电源保护,还是主板保护。测电源绿线高电平,很明显是主板保护了。
怀疑是主板供电短路。
拔掉4pin12供电排针,上电后一样保护。看来跟cpu供电没关系。
测各大供电对地打值,都正常。
然后按正常人的思路是,上电触发瞬间测各供电看哪一路没输出。引起保护。(个人认为这样太繁琐了)
但我不是个正常人,所以我的思路是强制开机!!!
用镊子短路电源绿线,然后测各电压。(此法可能会引起烧主板,少数也会烧电源,这块板是破烂堆里捡来的,无所谓。)
测到此处

发现此处mos管d极3.3v,s极却为0.4v。该处为桥供电,显然0.4v不正常。
测mos管g极为1点几伏。断电后,测s极对地值正常。对mos打值。发现g极和s极两次对换测值都差不都。
于是拆mos。拆完后,再测mos是好的。
保险起见mos换了。上电老样子。
该管d极为3.3v,g极为1点几v应该是不正常的。s极对地值正常时,我就该想到的。
对g极跑线,发现连到此处

lm324的14脚。该ic集成4个比较器。测的ic的供电4脚12v正常。
测的12脚0.3v电压,不正常。
跑线路,发现有1点几v电压经电阻后变为0.3v。断电后测该电阻正常。
很显然是lm324的12脚把电压拉没了。
换lm324,上电触发。还是老样子,然道没修好。
短路电源绿线,再测。测的mos的s极为1.8v。这个地方已经修好了啊!再测其他供电多正常啊!
怀疑是cmos。对cmos放电,上电触发。
还是一样,风扇只是比原来多转了几下!!!比原来多转了几下!!!比原来多转了几下!!!
然道是触发电路问题,于是检查触发电路,没问题。
会不会是没上真u呢?
上内存、cpu
果然,跑码了

然后

停了几秒,然后

断电保护了。多次触发,故障依旧。
没办法,刷bios。
故障依旧。
可不可能跟内存有关?
拆内存,上电触发。果然

不保护了
上打值卡,测内存各工作电压正常。
断电,对内存地址线、数据线打值,发现

两排个别对地值为0
卸下cpu后,测依旧为0
没BGA拆焊台
所以我只能让这块板一边凉快去
维修结束!

网友A:
楼主装备不错啊,这个诊断卡多少钱买的

网友:
楼主的诊断卡在哪买的,多少钱一块?

网友B:
整了半天  桥也挂了啊   我还真看完了    好悲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装备不错啊,这个诊断卡多少钱买的

好久了,好像一百左右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整了半天  桥也挂了啊   我还真看完了    好悲桑

该板是AMD,单桥,内存直接连到cpu座。是cpu座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该板是AMD,单桥,内存直接连到cpu座。是cpu座坏了

哦  我以为是桥坏了

网友:
座子坏了··我也觉得没要必要修了··

网友:
楼主 这个诊断卡不错

网友:
座子,和桥,内存槽,显长槽都不愿意拆修。

网友:
诊断卡好像很牛逼

网友:
BGA坏了吗所以搞不了

网友:
大工程的我都不想修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该板是AMD,单桥,内存直接连到cpu座。是cpu座坏了

h61不是intel的单桥吗,怎么又成amd的了

网友:
对地为0 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h61不是intel的单桥吗,怎么又成amd的了

额!确实是intel的。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