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意见建议]
【已解决】为啥我不管点评呢????

楼主(2016-06-25):
别人都可以点评  为毛我的不管   难道是等级不够 ???

网友A:
都不能点评的
其他人的点评都是 回复的,系统会自动变点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都不能点评的
其他人的点评都是 回复的,系统会自动变点评

下面的加分和扣分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下面的加分和扣分是怎么回事

每个帖子在最后有个评分的地方、你点一下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