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7h55-m plus不触发

楼主(2016-06-25):
不触发了。没有短路,怎么搞?
不触发

网友:
按照上电时序来查啊,查下开关到IO,IO到南桥,然后到PS_on还有就是RTCRST 32.768

网友:
没短路就测开关针电压 和IO给桥的上电信号 或者是直接短接一下绿线看看

网友:
估计又是io旁边822问题

网友:
不触发 按照时序搞呗

网友:
看看io的rsmrst有没有电压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都测那些信号-

网友:
我也有片技嘉的主板和你说的差不多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