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磐正AGF78不复位 奇葩问题维修5小时

楼主(2016-06-25):
一块磐正AGF78不复位 奇葩问题维修5小时 拿来的主板测试 各大电压正常 不复位 麻痹的有遇到这种问题  一开始就测Q61 发现没电压 由LM358 1脚控制 开始糊涂起来了我  直接换Q61  换LM358   换了之后测 还是没有电压出来 到底怎么回事 问了几个大神之后 又是测A15 B16 又开始往 CPU供电这一块地方 测了;CPU电压当然是出来的了 IC RT8855  en电压是正常的 看了一下图纸 说是PG问题多  直接奔1脚来了 1脚没有电压 直接出来一个三极管 把三极管拆了 3.3V出来 还是没有复位 草........最后乱拆一通 不多说了 下面的一个三极管 问题

网友:
这样发贴有啥意义吗  就下面一个三极管  谁知道是干嘛的

网友:
这个信号说不定就是复位的前提条件  nv的还是AMD双桥的

网友:
楼主还真有耐心修板啊

网友:
没意义 下次至少越到这样的问题 直接秒了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