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a7000一体机

楼主(2016-06-25):
联想a7000一体机卡logo 不知道修哪

网友:
外设这些排除下啊

网友:
先进BIOS把外设全部关掉看一下

网友:
先看内存,硬盘,等接口 ,再刷BIOS

网友:
小白进来学习经验

网友A:
卡LOGO要修的东西就那些  BIOS  网卡 声卡 桥

网友:
USB 接口,  网卡 声卡   IO等都有可能,南桥的可能性也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卡LOGO要修的东西就那些  BIOS  网卡 声卡 桥

完全同意。。在注意一下外设,还有usb接口这些。。。。

网友:
PCI  外设   ICH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完全同意。。在注意一下外设,还有usb接口这些。。。。

多谢补充

网友:
裸板试试   不行刷BIOS  拆声卡 网卡 最后干桥

网友:
卡logo 看看外设  usb 短路没

网友:
谢谢各位大侠指导

网友:
先检查外设 再BIOS再不就是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