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的困惑

楼主(2016-06-25):
本人超级小小白,今年年初开始入行,开始拆本、装本、换屏,这个月开始学习主板维修,以前师傅修的时候总是站在后面看,偶尔问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,师傅的回答更让我困惑,买了“黄书”看了,感觉没有实际的操作很难理解。今天师傅给了块板和对应的电路图,让找3V 5V,找保护隔离电路。蒙圈了。自己知道陆还很长,也希望所有零基础的学徒能坚持下去,不忘初心。
顺便有高手解答一下吗

网友A:
先要认识IC 才能找到待机电压  看的多了自然就能找到了

网友B:
刚开始都是这样过来的,听你这样说你那师傅应该不错哦

网友C:
不会了,拿到主板,就量大电感就行了。量的多了,就知道,那是CPU,供电,那是内存供电,3V 5V待机电感。找不到,就量电压,量出是3V 5V就在旁边,大小还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会了,拿到主板,就量大电感就行了。量的多了,就知道,那是CPU,供电,那是内存供电,3V 5V待机电感。找 ...

谢谢,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刚开始都是这样过来的,听你这样说你那师傅应该不错哦

嗯,师傅不错,只是太忙没时间教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要认识IC 才能找到待机电压  看的多了自然就能找到了

嗯,慢慢来,师傅也说,多量,多看

网友:
羡慕你有一个好师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