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代内存63 64 电压低

楼主(2016-06-25):
修到一块z77主板  3代内存63 64槽电压低  63 电压0.33   64 电压1.17   都不是正常的1.5V  跑线发现直接进的CPU座。。。  请问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   板子能点亮 正常使用 只是电压低的这个内存槽卡代码53     各位大神帮忙啊

网友A:
63  64  是内存主供电???两个槽的脚位都是通的吧  这个低 另一个槽也应该低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63  64  是内存主供电???两个槽的脚位都是通的吧  这个低 另一个槽也应该低啊

63 64  184 185都是内存CLK   理论上应该是通的  但是奇怪的就是 一个电压高一个电压低。。

网友:
7系列是cou管理内存,看下drampwrok

bios正不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