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15-e027TX DA0R62MB6E1蓝屏

楼主(2016-06-25):
HP 15-e027TX  DA0R62MB6E1打上显卡驱动就蓝屏116
换过显卡
刷过BIOS
故障一样

网友:
换个官方的显卡驱动试试 - -

网友:
如果 我没猜错的话 你这个 会不会是ATI 卡啊?

网友:
就直接补线就可以了吗

网友:
显卡供电或者CPU中的显卡供电,

网友:
同样的 故障  求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