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010 这个主板太怪了,换完了也没好。

楼主(2016-06-25):
DELL  n4010 这个主板太怪了,换完了也没好。昨天接了一台N4010 同行修过说是进WIN7界面就死机。有时还蓝屏。我拆机看了一下主板,是HM57独立的板子,上的是I3-370的U,上家焊过显卡刷过BIOS ,,。我先从软件着手,外设全部拆悼换硬盘,换内存做XP WIN7后还是一样,又加焊了PCH 显卡后还是一样,一进WIN7界面就死机了,真麻烦,同行想修好,不想换主板,叫我在努力下。。仔细想想加电能亮机说明供电问题不大,先换个桥看看。从坏板上拆了个HM57的打上去不亮了。又弄了个重植后亮机还是一样,心灰意冷了,真不想弄了,但不死心,又把显卡换了一个,还是一样,没什么可弄的了。又重刷了二个BIOS ,换了EC,CPU供电还是不亮。最后放弃了,都弄完也没换死也没不活。弄了个半死不活。

网友:
换Cpu试一下

网友:
到最后肯定是些小电阻,小电容或者是场馆出问题了,,,

网友:
别弄了  当尿板把

网友:
对CPU换了没有啊

网友:
CPU 换了吗

网友:
修到这样放弃可惜了,换个显卡试试,拆下显卡借助点位看看供电信号正常后再上新显卡

网友:
有些板子很头疼  最近修了台东芝A200  关机就变成重启  能换的都换了一个吊样

网友:
不要是屏问题,我虽然只修到过一次屏死机,但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,跟你一样什么都换了还是死机,最后换了个屏好了

网友:
手上大把的U 。开始就换了。一样的

网友:
表示也碰到过。。。

网友:
你网卡和声卡有没有去排除过

网友:
这种蛋疼的问题最不好修了 。该弄的都弄了,就剩些小电阻,小电容之类的。 不怎么好查

网友:
楼主三斧子用完就没办法了!

网友:
CPU供电有问题了吧

网友:
楼主经验维修,该学习理论了

网友:
估计是U尿了,前几天有个清华同方的一体机也是這样换了换了个U就好了

网友:
是不是什么中断信号一直有效导致这样的情况

网友:
三板斧干了,不行就完蛋 了

网友(2016-07-27):
我也遇到蓝屏 不知道怎么办 换个显卡 也一样

网友:
换了CPU 内存条 也是一样 有的时候能用很久 特别是早上来开机 开机很快就蓝屏 多用一会 看电影 一下午都好的 很奇怪 不知道怎么修了

网友:
难道还对那块反有感情了,,换了这么多都够块板了吗,,你那是收了钱包修好...还是修好就收钱..还是因同行的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