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43S .有大小写无显示

楼主(2016-06-25):
 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的A43S, 有大小写 无显示。  因为这机器BIOS容易坏, 以前也修道过 有大小写无显示 就是刷BIOS好的。。拆机果断刷BIOS。论坛下了2个刷了还是一样。怀疑是不是显卡坏了、上BGA焊了下 还是一样、没有取下植株。有遇到的同行相同问题的麻烦回个帖。感谢。机器型号A43S,版号K43SV  内存贴纸K43SV 显卡N12P . 8显存。万分感谢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BIOS 有好多种

网友:
这个机器BIOS容易坏,还有就是南桥和IO周围的小电阻和排阻容易出问题,,你把这2个芯片周围的排阻都量一下看看,,也许有不一样的效果!!!

网友:
显卡重植或者换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