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05S版号LA-A091P V1.0的奇葩问题

楼主(2016-06-25):
到论坛里下了几个都说版号是LA-A091P V1.A,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这个版号是1.0的,这是后话,此机客户拿来开不显,看电流像是亮机了,而且此机外接也不显,按开关机不用强按只按一下就可以关,所以就感觉是亮机了,可是不显,我以为是屏的问题,外接也不显,随手拿起我测试机的三代内存试了下,奇迹般的亮机了,跟客户报内存坏了,客户答应,然后换了一根全新的内存,结果症状一样,赶快把此机的原来内存上在别的好机子上试了下是正常的,误断了,一万个草尼玛!既然我的试机内存可以亮机,感觉跟硬件关系不大了吧,赶紧找BIOS刷,结果刚前面说了的, 为什么别的机子版号是V1.A的,我的是1.0的呢,先不管,独显的机子哈,下载后症状一样,还是我的内存可亮,他的原装不行,再下,还是不行,直接找了一个版号一样的不过是G505的机子的BIOS刷,晕了,还是一样,我的内存能亮,他的内存不亮,这是什么情况?要是我的内存是4G的我直接就把换了算了,可惜了我的测试的内存是1G的,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?这机子用我的1G的内存是可以进系统的,而且进系统测试了半小时是没有问题的,为什么就用了别的内存怎么弄都不会亮机呢?而且无论亮机时还是不亮机时的电流跳变也是差不多的,看那电流就像是亮机了.这问题,纠结了我一个星期了,还是没搞定,对了,CPU也换了,换了A6的CPU试了,还是不行,用风枪吹桥十秒后还是一样的情况,吹了显卡还是不行,这....什么情况?

网友A:
挺奇怪  原装内存是高电压还是低电压版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挺奇怪  原装内存是高电压还是低电压版的

高压1.5的,这个内存上在别的机子上也是正常的,放了一个多星期了,都不知道怎么弄了,要是我这根内存是4G的或2G的直接就给客户用了

网友B:
没遇到过,要是插两天内存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遇到过,要是插两天内存呢?

插两根内存就不行,把我的跟他的内存一起插一样不显,不然直接就这么弄了

网友:
简单哈,淘宝 买一条 1G 的 和你这条 一模一样的 就装上去 就OK了。。。成2G 讲就用了。。。  或者你仔细检查下 内存条插槽的 供电,时钟,复位 VTT 等,有没有什么异常 才导致的挑内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好大的Mm,嘎嘎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