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152A23T

楼主(2016-06-25):
SONY 版号HK9 ,开机0.16A,测电感VPL1 +1,.5_GPU 没有电压,开启无电压没有, 它连接一个或门的输出端,输入有电压,直接连接4 5脚 1.5V电压正常输出, 电流变0.24,测CPU电感没有电压,然后测PWROK,APWROK没有电压,倒推,测EC收到ALL_SYS_PWRGD 是有电压,但只有1.2V,它有上拉电阻且3.3V,但这个3.3V实测只有1.2V,检测是由于PQ19没有完全导通,控制脚MAIND没有电压,测PQ24 B极有3.3,但3脚集电极也是一个高电平,不正常,更换PQ24 OK

网友:
这速度够快

网友A:
秒杀的节奏,,拍照手势亮了

网友:
感觉好牛逼

网友:
广达这个缺电压就是可以秒。

网友:
好想有台这种机修。可是都是些难修的。

网友B:
大神   修的快  秒杀的节奏   是不是  会掉电?

网友:
谢谢分享以后用得着

网友:
广达,仁宝的3V 5V 转换管子不良的挺多,

网友:
同样机型  今天休了一台不显示的  刷bios搞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神   修的快  秒杀的节奏  是不是  会掉电?

这机器没有掉电

网友:
也没那么快..开始的时候,被同事拿去BGA干下桥没好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秒杀的节奏,,拍照手势亮了

呵呵,这么大亮点被你发现666

网友:
二级转换电压不正常

网友C:
必须支持一下,思路不错

网友:
索尼的机型,这个地方的转换电压,是特别好坏的

网友:
没有那,修好就行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必须支持一下,思路不错

谢谢,远程的应该都懂,刚讲过6X7X时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