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H61 CPU电压不正常

楼主(2016-06-25):
前两天发的帖子 先谢谢各位大虾的赐教 经检测 现在CPU核心电压0.52,不正常  电源管理芯片RT8859M  41脚VCC5V 38脚EN1.04  48脚DVD 1.4  47脚DVDA1.4  42脚2.9  43脚3.2   49脚0.97  50脚0.65  在论坛上查了很多关于RT8859M的帖子 也学到了很多 50脚TONSEL正常电压为1.2V  该引脚连接的220K的电阻正常   。。。。把RT8859M用风枪吹热后 CPU的核心电压1.05V正常了 50脚的电压1.21V也正常了 30秒过后 电压又恢复到0.65V CPU的核心电压也掉到0.52,再加热 电压又能恢复,如此反复 。。。都不知道怎么搞了

网友:
纠结中。。。难道只有换芯片吗

网友:
希望我的待修的主板在你的这个帖子影响下搞.

网友:
先换个芯片式式

网友:
是不是反馈电路哪有问题。

网友:
用烙铁对芯片周围 的电容  逐一进行加热测试  可能是电容性能不良了  一加热短暂恢复了  冷下来又不行了  没有芯片的情况下  先试试吧

网友:
先换个芯片试试

网友:
建议换芯片试试看吧

网友:
最好换个芯片,如果不行就要查外围的电阻了

网友:
估计是电阻变质导致

网友:
楼主也真的是,都说频率设定叫电阻了。
直接换掉不就行了
不行再干ic
送到嘴边都不会吃

网友:
rt8859m 外围电阻看看不

网友:
芯片也有可能虚焊情况,重新吹下来,再植上,外围里阻都测量一遍阻值,顺遍用表跑下线路有无虚焊,断线症状,无果查周围电容。

网友:
50脚的电阻换100K应该OK的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问题,RT8859

网友:
直接跟客户说换板了。。。。这芯片问题多多。。很不好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