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L5600L i7 独显BIOS

楼主(2016-06-25):
华硕FL5600L独显BIOS

华硕FL5600L独显W25Q64_20160625_150827 X555LP V1.1.zip

网友(2016-08-04):
这个正需要谢谢!

网友:
待机0.01A触发后0.02A,可能是BIOS问题

网友:
先下来试试看能不能行

网友:
再赚点下载分,不够

网友:
还是不够i 散打

网友:
BIOS确认是好的,已经刷亮机了

网友:
我的是不加电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

网友(2017-10-24):
有时不认硬盘,用不用先刷个BIOS?是有时不认,

网友(2018-02-02):
开机 快吗

网友:
亮机  十几秒      测试过

网友(2018-04-01):
刷了确认BIOS正常能用可亮机,唯一缺陷亮机显示慢

网友:
我的是BIOS有密码  刷之后待机0.2  不触发

网友(2018-08-05):
这个机器屏暗是哪里的问题  刷过BIOS还是如此   同时又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但是电源插上能自动上电开机显示

网友:
刷过BIOS 还是依然按开机没有反应 能自动上电开机 不知道哪里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