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-M LX PLUS R2.0

楼主(2016-06-25):
华硕P8H61-M LX PLUS R2.0 此板可以正常开机显示  一过LOGO界面后会掉电重启   一直反复   电压正常 刷BIOS无果   哪位大神遇到过啊、、、

网友A:
开关电压正常 吗?重启电压正常吗?

网友B:
会不会通电自动触发呢   有可能开关针 或重启针电压被拉低了

网友:
估计是检测电压出错造成的

网友C:
cpu换过没有,上次修半天最后是cpu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关电压正常 吗?重启电压正常吗?

正常啊  板子会保存不到时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会不会通电自动触发呢   有可能开关针 或重启针电压被拉低了

不会  板子受潮了  怀疑电阻坏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pu换过没有,上次修半天最后是cpu的问题

CPU内存是好的  换到新板上一切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