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780主板卡LOGO刷过bios也没能解决

楼主(2016-06-25):
请高手指点一二

网友:
查外设啊,看网卡声卡这些啊。

网友:
BIOS  只是造成卡LOGO原因之一    刷过了不行 就拆网卡 声卡  串口芯片  再就换桥

网友:
拆声卡 网卡 com芯片等

网友:
这种问题只有拆外设 刷BIOS  最后换桥

网友:
先摸一下网卡有没有发烫,修到好多网卡坏引起卡logo

网友:
就是没干网卡

网友:
找高手帮楼主合成一个BIOS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