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H61主板拨掉电源线才能开机

楼主(2016-06-25):
昂达H61主板昂达电源(250W),每天第一次开机时按开关键无反映,必须拨掉电源插头,然后再插上就能开机了。开始以为是电源问题,换个电源接上去,就能开机了。但又将原电源换上去又能开机了,不知是什么问题,请大家指点,在此谢过。

网友:
你可以先用电源试1-2天判断出来到底哪里的问题。如果是主板问题看下RTC电路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比较奇怪  你可以在每天不开机的时候  放下电看看能不能开机   不要拔掉线的情况下

网友:
查下CRT电路

网友:
这个问题就是主板问题  遇到过好多台了

网友:
先看一下cmos电池有没有电先

网友:
CMOS有电,专门测试该故障又不出现了。如和搞哟!

网友:
把按钮换一下。

网友:
那就保留故障现象,按照不开机(不触发)的故障来修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指教,目前还是没找到问题.现在又一周多没出现此故障了.搞不懂.

网友:
可能电池座接触不良了,把弹片刮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