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1-471G 特殊问题求助~ 大神请留步,里边请!

楼主(2016-06-25):
                     E1-471G 特殊问题求助~ 大神请留步,里边请!故障现象: 进系统掉电。  刷过几套BIOS了。。 不要再说BIOS了。。
疑难点: 示波器抓波发现CPU核心供电 PL12 左端没波形, 没工作啊。。  上下管G极也没波形啊。。
奇怪的问题是  : 换了个CPU  PL12 工作正常  PL11 又没波形了。 我晕。 不解啊。求解啊。。。

网友:
新手,上次遇到一个蓝屏的,用示波器,打cpu核芯工电只有一组有波形,以为是cpu供电芯片挂了,发货回来还是一样,最后修了好久没修好,叫客人换了一张主板,发了一张好主板回来。。用示波器打波形也只有一组有波形。。最后,问了一下大神,他们说可能是cpu功率不大的时候,只开启一组波形,反正对不对也没有证实。。。。只有这种解释合理点..

网友:
有时候刷过几套BIOS也不能排除bios  以前遇到过Y500就是这个情况 刷过无数bios 一样现象 最后买工厂bios、刷好了

网友:
请问待机时是否有3v-s5

网友:
学习中  有点复杂

网友:
这机不是4代板载u吗好换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