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宏基e1-471g待机时是否有桥待机即3v-s5

楼主(2016-06-25):
请教宏基e1_471g待机时是否有3v-s5电压  ec待机会发出s5_on吗  平时没注意  求助下

网友:
理论上会  S5 是待机就该有,

网友:
这机器待机就有s5电压的

网友A:
今天修了一台 待机没有3v-s5 触发之后有这个电源  待机没有s5-0n

网友:
pq54 1 脚没电源 我量了没有   和pq28 2脚没有

网友:
这机器 待机有的 我手上有

网友:
今天我又接了个机器  测试待机 的时候是有这个电压的 看时序 应该有的

网友:
这个机器待机0.016正常吗

网友:
S5是触发之后才有吧。

网友(2016-08-07):
引用 网友A:
今天修了一台 待机没有3v-s5 触发之后有这个电源  待机没有s5-0n

呵呵,,你那个修好没。。我正碰到一台。。插上电源电流表瞬间从0.03变到0.00.。无3v,5v出来。。

网友:
代机的时候是有电压的

网友:
待机好像有的

网友B:
这机器待机就有3.5VPCU

网友:
看时序就知道啊   一般EC待机条件正常都会发出S5_ON

网友(2016-09-07):
引用 网友B:
这机器待机就有3.5VPCU

这机器 待机不出S5_ON 待机 3V 5V 要有

网友:
谢谢楼主,学习了,下载下来以后备用

网友:
如果待机正常 ,23脚PG正常是否为高电平
手上一台待机正常 23脚无PG  BIOS芯片无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