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8642开机电流0.35求思路

楼主(2016-06-25):
测了下没出CPU供电求思路

网友:
问题太大了   不好回答

网友:
你可以先查电压是否都出来了

网友:
是联想的主板吗?

网友:
这个应该好修

网友:
查CPU 供电开启信号有没有

网友:
bios  转换供电 pg什么的都要查

网友:
话说各大供电的电压有没有测     0.35可以重点照顾内存和桥

网友:
桥供电1.8V 1.05V 出来没有,CPU_VTT供电1.05V,VCCSA供电0.95V,这些都出来的话,查CPU管理芯片条件,电压和EN信号,再刷个BIOS,不行就换芯片
笔记本时序跟台式机一个样的,也是先有内存供电、到桥供电、VTT总线供电、最后才出来CPU供电

网友:
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

网友:
按时序修 应该问题不大

网友:
把图纸传上来分析分析下吧

网友:
按9楼说的做没错了。。。

网友:
你说的太简单了,这个怎么帮你解决。

网友:
我只想说BIOS也会引起没有CPU供电

网友:
查一下上电的时序吧!

网友:
查内存的小电压试试  有惊喜

网友:
按时序修啊!先查内存供电。

网友:
这个电流 cpu还没工作吧

网友:
查前面的信号啊

网友:
SVID的波型有没有?

网友:
问题不大,先把CPU供电修出来,查芯片供电开启,

网友:
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,一步一步来吧

网友:
像是宏碁的板子

网友:
9楼好6啊

网友:
先要把时序搞明白

网友:
Y我已经修好了

网友:
查外围电路先

网友:
二级电压都出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