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1-471g 版号 DAZQSAMB6E1 REV : E

楼主(2016-06-25):
     附上亮机图

网友A:
刚才怎么没有传上去?

E1-471G .zip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刚才怎么没有传上去?

哈哈哈,我也修了一台这个!1秒掉电 修了我两天

网友B:
大电容后换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电容后换的吗?

这机子没有大电容的   本来问题是待机0.02.  按下开关有跳边的电压就是不触发 然后发现BIOS脚腐蚀了    清理干净换了个BIOS写进去就可以了

网友C(2016-08-14):
你上传的 是BIOS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上传的 是BIOS吗

是BIOS啊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7-07-19):
谢谢楼主分享,我的机子是0,9不亮,加热显卡也不亮,刷你的BIOS试试看看

网友(2017-09-05):
我的是 0.4掉电  也看到bios有个脚有点腐蚀  刷个bios 看看

网友:
刷了 还是一样 看来不是 bios问题

网友(2020-08-22):
有ec吗,这款同班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