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新研发X555LD REV 3.3屏蔽板载内存

楼主(2016-06-25):
按照下图红色框的设定就可以了,只实验过PCB版本3.3  贴纸X555LF  其他版本可能不行,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DDR3L内存才可以。

网友A:
屏蔽板载内存,原理是?

网友:
能不能详细点

网友:
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屏蔽板载内存,原理是?

这是桥的GPIO定义引脚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桥的GPIO定义引脚,

好来,谢了

网友C:
没看懂什么原理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没看懂什么原理?

呵呵   这已经很简单了, 高电平与低电平会区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呵呵   这已经很简单了, 高电平与低电平会区分吧

额 以前看到一个大神弄过!我照着改了下 好像没什么效果!!!!也是醉了啊!

网友:
没看懂,说简单点

网友:
看不懂啊,在哪设啊

网友:
菜鸟表示看不懂,楼主能详细说明一下吗?

网友:
目前为止好像只有华硕可以屏蔽

网友:
这个就是pcb_id的外围高低电平配置

网友:
有点看不懂、

网友:
没看明白啊

网友D:
楼主的意思是桥的GPIO定义引脚PCBID1-——4的高、低电平设置吧!前面的“6”是序号没用吧?另外高电平时电压多少?

网友E:
X450CC有没有谁屏蔽成功的,我试了论坛里的方法,好像都不行啊。

网友:
以后板载的内存  也挺多的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,下次可以试试

网友:
好像有点明白,只能亲自去弄下才行

网友:
这是什么意思看不懂请解释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X450CC有没有谁屏蔽成功的,我试了论坛里的方法,好像都不行啊。

可以成攻

网友:
好牛逼哦,可惜一点也看明白什么意思

网友:
又一个高手 出现

网友:
有点不明觉厉的感觉。,能说清楚点怎么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的意思是桥的GPIO定义引脚PCBID1-——4的高、低电平设置吧!前面的“6”是序号没用吧?另外高电平时电 ...

高电平与低电平都不会区分吗

网友:
懂的人会做,不懂的人看不懂

网友:
我修道一个,都不同屏蔽 ,直接用外置的,

网友:
楼主应该加上板子实物,圈出,这样就是极品了

网友:
能否详细解说一下

网友:
真的很有用,感谢分享

网友:
0是低电平 1是高电平这样来区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