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号K40C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6-06-25):
       华硕ASUS X8AC 板号K40C,有0.035待机,按开关键不触发 ,从论坛上下载了图纸,测,3V5V有待机按开关键有高低跳变,IT8500上的125PIN的PWR_SW#也有跳变,而56PIN的PWRBTN#没变化,这是EC发往南桥的,他不发出,就触发不了,再测量RSMRST#无电压,查ACIN,LID#都正常,查论坛关于此机不触发的维修经验贴,貌似此机不触发比较多,为通病,多说加焊南桥就好,我用风枪吹了一下南桥再触发还是如此,感觉机器修不出来了,还刷了bios还是如此,懒得修在旁边放了3天,第3天没事又用风枪吹了一下SIS南桥,结果触发上电了,也没急着加焊,等半个小时再按开关又不能触发了,心想南桥一般没那么容易虚焊,看到南桥边的晶振时联系到华硕这种金属两腿的晶振坏的比较多,于是等冷却时我就不加热南桥,直接加热晶振试试,结果也正常触 发了,再其他板子拆了类似的晶振过来,经过几天测试,机器正常了!
       故障解决:32.768晶振不良,更换解决,其他论坛帖子看到的都是加焊南桥,不知他们有没有返修!看来华硕早期这种2条腿的金属晶振坏的很多啊,没记错的话一款K40AB好像也有这种晶振不良导致不开机的通病!

网友:
这种两条腿的金属晶振不良的挺多   现在不容易看到这样的老机器

网友:
这个的确有这种通病,谢谢分享,修好过很多台了

网友:
抓波的话很容易找到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