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TA890GEX不跑码维修。

楼主(2016-06-25):
今晚,客户刚刚送来了一台主机,说开不了机,接过手,大概的上电试了一下,可以触发,但压降灯泡不亮,可以断定CPU没工作(主板问题),因为CPU正常后,压降灯泡会闪一下,再关机。
报了个价,开始动手术,

测量CPU供电的五个电感(习惯了)均为1.0几伏,CPU旁边的电感分为两组:一组是外核供电,另一组是核心供电,都有电压了,难道是CPU有问题(AMD的CPU坏的还是不少见的。更换CPU,故障依旧。

用手摸了摸CPU表面,温度上升很慢,大约20秒后开始发汤手,不对呀,正常的话,核心供电上来了,五秒不到就很汤了,怎么这么久呢,CPU也换了,电压也有了。
拆下CPU供电场管上的散热器,

测量每组上下管的D极,均为1.0几伏,很正常呀,怎么不工作呢?
再测每组下下管的G极(控制极),问题来了只有一组的上下管控制极有电压,上管控制极2.1几伏,下管控制极10.0几伏,其余的四组上下管都没有控制级电压(这回吸取教训,下回别测电感了,直接测下下管的控制极电压)
CPU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,找来了图纸

发现,每组上下管直接受控于8500八脚驱芯片(一共五个),1脚12V,2脚3.2V(电源管理芯片送过来开启8500驱动芯片工作),5脚12V,测到最后一个8500,也就是PU2,发现第2脚6.5V,与众不同,就是你了。不想了,没这么多时间去想,干掉。

右边最后一个小四方芯片,

上电开机(是不是太冒险了,发财险中求),风扇转了,没亮,还不断的发出滴滴滴的声音,这么晚了,什么东西在叫呢,哦,原来是中国人民币在叫(钱也可以发出声音了),哈哈。。。。。

最后这两张图不要问我了,它不懂我,我也不懂它。反正它给我收钱就行了。

秒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,杀光他们的人民币。全归我。

网友A:
坏的那组场管不用拆吗

网友:
赚光他们的钱,,

网友B:
测量每组上下管的D极  再测每组下下管的G极。。。。到底是上管还是下管 。我读书少 别唬我啊!

网友C:
少一箱供电会不会引起不稳定,容易再烧供电管。

网友:
这样的 用不了多久 会返修了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测量每组上下管的D极  再测每组下下管的G极。。。。到底是上管还是下管 。我读书少 别唬我啊!

上下管都要测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坏的那组场管不用拆吗

我没拆,没功夫拆。拆了驱动芯片就算了,以后坏了,好再收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少一箱供电会不会引起不稳定,容易再烧供电管。

不知道,现在烧机,大算烧个通宵试一下,试验=经验=技术

网友:
会不会不稳定,不知道,开视频一直烧了几个小时了,打算烧个通宵试一下,再交差,很多时候,试验=失败=成功=经验=技术=人民币,钱就是这么来的(不是印刷出来的),要有一颗勇敢的中国心,

网友:
楼主这么不把图纸顺便上传一下呢?映泰的图纸我都没见过

网友:
把其中一组上下管的驱动芯片拆了你确定可以?   驱动芯片拆了   那组上下管 不受控  不会短路保护???

网友:
牛叉。呀,没上示波器吗

网友:
真不走弯路啊,电路基础扎实,几步就找到故障点。

网友:
至少要把这组的上管拆了吧,不然会短路

网友:
好历害,大神。我们的目标,赚光他们的钱

网友:
驱动芯片坏了一般连带着上、下MOS管也没有好下场,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你才收到钱了!

网友:
昨晚太用力了,累累累,刚刚起床,
看看昨晚的维修成果吧,一个通宵了,还在续继播放电影视频呢.不错,好样的,可以交差了.今天的早餐有着落了.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修NB的那一组  华硕AMD的 没CPU供电常见就是NB组MOS管不正常导致保护

网友:
我感觉坏的一组上下管不拆掉,处理,会有安全隐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