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笔记本电脑N4050系统安装到一半找不到硬盘了咋回事

楼主(2016-06-25):
进PE能找到硬盘,往硬盘复制文件比如说win10操作系统ISO文件,没复制完不动了,打开我的电脑硬盘所有分区丢失,重新启动电脑后恢复正常,用MHDD检测一段时间全部出现!(叹号)估计是电脑又找不到硬盘了,各位大师们给点思路,谢谢了!!!

网友:
换个硬盘试试。

网友:
典型的硬盘故障啦 换硬盘试试

网友:
用MHDD检测一段时间全部出现!(叹号),说明硬盘不行了。

网友:
知道是典型的硬盘故障,想请问一下,哪里出故障了,是否有维修价值?求维修思路。。

网友:
修盘不是那么简单,不要数据可以全盘MHDD清零试试(erase),清完还不行建议换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