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个联想E540 NM-A211图纸 参考图也行

楼主(2016-06-25):
这个机器本来是公共点有个电容短路,修好后用了一下, 一开机就掉电

网友A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57922-1-1.html
这里参考一下,不知有用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57922-1-1.html
这里参考一下,不知有用吗。

这个是三代的

网友B:
谢谢大家,可以用NM-A221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大家,可以用NM-A221

以后修到可以参考,感谢楼主

网友:
看看E440的一样吗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大家,可以用NM-A221

元件都能对应上吗

网友:
公共点短路容易烧隔离管的,测试19v电压稳定吗、

网友:
论坛应该有把?

网友:
隔离管有没有坏呀

网友:
公共点大短路容易烧隔离管的,测试过吗?

网友:
跟E440图纸一样吧

网友C:
这个版号不是E450的?

网友:
隔离管当然换了,用电池开也掉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版号不是E450的?

是E550的   可以参考  差不多

网友:
亮了吗?? 假公共点

网友:
最后更换IT8586E修好的,19V流过ACOFF烧坏了EC